新手清理bga焊盘出现大面积连锡怎么处理

楼主(2022-01-04):
新手清理bga焊盘出现大面积连锡怎么处理,一开始下面没放预热台,用了吸锡带拖了下就这样了。后面放好预热台,用低温锡加焊油都没有用。

网友:
我也有张大面积掉漆的,测了没短路,等钢网到了重植核心盖上去看看先

网友A:
我去,你这真夸张。烙铁温度不够,先用风枪吹吹焊盘,在拖。如果拖着途中拖不动也是风枪吹一下。。。。。办法总比困难多,无非就是温度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这个pcb比较厚,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你后来是怎么搞的

网友B:
我也是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取得时候也别烤太久了  拖锡的时候别用大力压着吸锡线 温柔一点

网友C:
用风枪先预热,,,,再拖焊,。

网友D:
没办法处理了      无铅拖搞成有铅 然后在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处理了      无铅拖搞成有铅 然后在拖

感谢,已经用低温锡搞了下

网友E:
先清理干净,加点印度神油,用有铅锡拖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清理干净,加点印度神油,用有铅锡拖

感谢,这就去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风枪先预热,,,,再拖焊,。

好的,感谢

网友G:
那些焊点是连在一起的吗?

网友:
打绿油盖上

网友:
没办法了,打绿油用紫外灯烤吧。只能这样了

网友:
一看就是温度不够高  现在导致掉漆了

网友H:
电烙铁瓦数太低吧

网友:
风枪,焊油,烙铁,吸锡带一起上

网友:
别拿吸锡线拖主板。

网友:
不用理他,拖干净装时不用推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些焊点是连在一起的吗?

是的,一片焊盘连一起了,好难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烙铁瓦数太低吧

用的快克203吧 90w的

网友:
一看就是路由的BCM4709CPU

网友:
吸锡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这真夸张。烙铁温度不够,先用风枪吹吹焊盘,在拖。如果拖着途中拖不动也是风枪吹一下。。。。。办法总比困难多,无非就是温度不够

感谢老师傅指导,回头试下。这板子放着不敢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这真夸张。烙铁温度不够,先用风枪吹吹焊盘,在拖。如果拖着途中拖不动也是风枪吹一下。。。。。办法总比困难多,无非就是温度不够

我前几天,搁了一只853预热台在下面加热,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前几天,搁了一只853预热台在下面加热,没反应

这种本身是无铅的,熔点高,再加上板层厚,普通烙铁确实不好拖。就得先预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这就去试下

印度神油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I:
我现在开始学qfn还不会焊,换了5.6个芯片都焊不好,笔记本板难吹开430-450度将就能吹一点,最后我不吹了把焊盘拖干净摆好直接用烙铁焊边上的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开始学qfn还不会焊,换了5.6个芯片都焊不好,笔记本板难吹开430-450度将就能吹一点,最后我不吹了把焊盘拖干净摆好直接用烙铁焊边上的脚

显微镜看好对其引脚再加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