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立人dc-atx固态电源

楼主(2022-01-04):
测量12v处于短路状态,3.3v变换器mos短路,更换上管72T02GH 25V/62A,没有原型号,开始用英飞凌060n03(30v/50a)替换,加电后3.3对地短路,检查后发现滤波电容短路了一个,拆了好几处才找到短路电容。换好电容后,用m3006d替换(30v、78a)了上管,因为代换的mos rds阻值非常小,于是按照i6545参考文档在lgate对地加了一个500欧电阻,做限流用,但是加电不能启动,后换成了4.7k电阻,顺利启动,看了半天文档也没有搞懂这个限流电阻应该设置多少合适。参考电路如下

网友(2022-03-16):
这个难得,手头迷你机箱的电源板好几套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