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内存引脚定义,时钟信号。

楼主(2022-01-04):
ddr3内存条第63,64脚就是图里面的白色电容下方的两个金手指,正反面都是时钟信号,正常pcb板子能测到80的阻值。
而现在手上的两根d38g内存条,测量全部没有反应,经过内存条测试工具测试,颗粒全部是正常工作,没有供电问题。
所以想问问内存条的时钟引脚是不是走内部线路的,这两根内存条是不是内部断线了啊。
看过一些d3内存条板子的设计电路图,时钟引脚好像没有通到什么地方啊。
希望有懂的老师傅讲解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内部断线了。
非常感谢。

网友A:
简单说 单面的不用这个时钟 185 184是必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 单面的不用这个时钟 185 184是必用的

额,那这个线路走的是内部的吧,没有阻值是是不是断线了啊

网友:
看设计吧,这个是贞时钟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那这个线路走的是内部的吧,没有阻值是是不是断线了啊

不是断线 是有一颗电阻没焊 因为用不到

网友(2022-05-26):
已经搞明白了,这个时钟是4位颗粒和8位颗粒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