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版号LA E881P 无图。求芯片型号

楼主(2022-01-04):
一体机故障。能开机。报风扇故障。
找不到硬盘。 缺电压。
跑线路查是 PU402发出来的。没有资料。
求大神

淘宝也没有图。卖芯片的也不知道。问了几家。

网友A:
找到问题了。不是没有输出,小电容短路了。

旁边2 4脚开机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不是没有输出,小电容短路了。

旁边2 4脚开机键

恭喜恭喜

网友:
5v转换芯片驱动供电短路了/

网友:
RT8130BGQW,淘宝搜一下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