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测试程序,挑主板?

楼主(2022-01-04):
原来技嘉h81m,一切正常。换了昂达h81,a卡用不了,然后换了技嘉b85大板,还是用不了。重做了n遍了

网友A:
我使用另一个版本 1.pmf-6.pmf 并在 asus h81m-k 上运行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另一个版本 1.pmf-6.pmf 并在 asus h81m-k 上运行一切正常

版本都是0.4.4......你看看是不是

网友B:
扔了吧!你这古老货系统

网友:
不懂。。看着拿积分

网友:
是BIOS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你这古老货系统

请私信一份给我,谢谢

网友:
认真看视频 要硬盘  前三个为主分区 !

网友C:
11楼说的可能是你存在在的问题,硬盘前三个为主分区,市面上的开机还有press hot-key.....,而且关机不能用,win10不能用,我自己改的全部都可以用

网友D:
时间  ahci  你看一下对不对

网友:
AMD好像要挑的

网友E:
我的也是,要么换程序,要么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楼说的可能是你存在在的问题,硬盘前三个为主分区,市面上的开机还有press hot-key.....,而且关机不能用,win10不能用,我自己改的全部都可以用

11楼正解,回复不能少于10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要么换程序,要么换主板

11楼正解,回复不能少于10个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间  ahci  你看一下对不对

11楼正解,回复不能少于10个字

网友:
11楼正解,回复不能少于10

网友:
我用的联想g31t-lm一样可以测试显卡

网友F:
改盘号就能进去了

网友G:
这个界面按E进入启动编辑,再按E把(0,2)更改为(0.4)。注意4不是固定,需符合你分配的盘符即可

网友:
你好 我是11楼 请问你购买的时候有教程吗?有A卡超频的命令测试吗?或者别的指令呢 请回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界面按E进入启动编辑,再按E把(0,2)更改为(0.4)。注意4不是固定,需符合你分配的盘符即可

11楼正解,回复不能少于10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盘号就能进去了

都行,
11楼正解,回复不能少于10

网友:
换板了 驱动对不上的 所以要换程序 或者重新写一遍 除非你是同一个品牌的同型号的板才不需要换

网友:
769657495维修交流群。有兴趣的可以加
一下。相互分享文件。合作共赢

网友:
换个H61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了吧!你这古老货系统

牛逼,那里有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的143和我习惯用的测试项一样

网友:
确实挑主板,我的技嘉B85测了不行,能测试,但最后卡住,半天不出结果。换了华硕B85-game-pro,就OK了,我折腾测试好久才发现这个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