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驰GTX1050 TI 维修

楼主(2022-01-04):
   同行的一张卡,上机测试点不亮,裸板测个供电无短路,上电测,12V 有,5V有,3.3V有,1.8V 有 ,无显存和核心供电,正片开始!

  显卡图纸没买到,只好对照着鑫制作的公版图纸修了,大部分标示都对的上。
  找核心供电,图纸和板子上芯片型号一样,有供电没开启

  追查信号来源PS_NVVDD_EN,由NV3V3上拉,这里走了弯路,只要打下对地值就知道是PS_1V8_PG的问题,我先去找NV3V3了

  NV3V3由3V3_F转换而来,Q23要导通,PS_NV12V_EN_Q必须是低电平,前推PS_NV3V3_EN必须是高电平,PS_NV3V3_EN就是PS_1V8_PG经过R550得来,饶了一圈,还是PS_1V8_PG,测无电压,对地0

断开R550 后电压依旧为0

  1.8V 供电芯片,图纸和实物不同。实物为MP1475DJ 丝印ADPH,1.8V 输出正常,反馈正常,开启电压正常,那就只有芯片坏了

更换后,测试各个电压,核心,显存供电全部有了,上机直接点亮!
维修结束!!

网友:
Q23要导通,PS_NV12V_EN_Q必须是低电平,前推PS_NV3V3_EN必须是高电平,PS_NV3V3_EN就是PS_1V8_PG经过R550得来,饶了一圈

网友:
简单明了,可以的

网友:
现在修显卡得钱哦!就是不太好修

网友:
都是供电一环扣一环

网友:
按照上电时序。1.8v没有。核心显存都没有电压

网友:
没点位图的我都不修了,头疼

网友:
围观中围观中围观中围观中

网友:
思路清晰,几步顺利修好,学习了

网友:
鑫制造都得要会员才能看显卡电路图啊。羡慕你们这些有钱人能开得起会员。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见过任何一张显卡电路图。不论是660,970,甚至更早的8800,9800,9600,610,210,240,250等等。总之,就是一张显卡电路图都没见过。不知道显卡的电路图是什么样的啊?是彩色的么?是PDF格式么?W7系统能打开么?一张显卡的电路图有多大?我的电脑能装下么?19寸的显示器看显卡的电路图行不行?对了,我电脑的配置有点低,看显卡的电图图时候会不会死机重启啊?好忐忑。哎呀,我的忐忑是多余的啊,因为我从来没看过一张显卡电路图啊。修显卡一直靠的就是搜索芯片的英文的PDF文档,然后百度翻译里边的关键英文。还有看大家的经验按图索骥。真羡慕看过显卡电路图的你们,真的。

网友(2022-04-08):
正好有一张,来看下

网友A(2022-05-28):
这个公版的 图纸 哪里有啊 能否给个 我手里有个1050 只有5V和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公版的 图纸 哪里有啊 能否给个 我手里有个1050 只有5V和3.3V

鑫制造里有,好几个版本,你对下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