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掉了一个黑色东西,他是钽电容

楼主(2022-01-04):
显卡掉了一个黑色东西,他是钽电容还是二极管啊?

网友:
看着是掉件了,这位置是电容的几率最大,

网友:
看起来是个470uf的钽电容

网友A:
最好查点位图,电路图,才能准确知道少了什么

网友(2022-02-26):
引用 网友A:
最好查点位图,电路图,才能准确知道少了什么

没有找到点位图

网友:
电容一般有一端是接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