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7180dn打印出来a4纸有半张波浪式什么问题?

楼主(2022-01-05):
打印不是张张都是这样,不规则的,定影整个换过还是这样问题,请问那位高手指点下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高温和高湿度都会引起这种问题,请检查纸张

网友:
这明显还是定影 的问题

网友:
检查从定影出纸到完全出来,有阻碍的地方,处理一下即可。

网友:
2楼正解!看看纸张湿度

网友:
哪里有走纸不畅,。。

网友:
看下出纸轮处会不会压太紧。放松出纸口

网友:
是不是下雨天纸张潮湿了 拆包新纸看看

网友:
定影磨损,打不打印不干胶?

网友:
检测出纸口 拆下重新安装

网友:
定影组件压力弹簧是否一样

网友:
这个简单,排纸杆打滑问题 ,清理下应该可以 不行更换

网友:
定影组件问题

网友:
出纸不畅,查定影出口端

网友(2022-03-30):
定影岀纸口两边岀纸不均匀。

网友:
应该是出纸口有什么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