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帮忙算一下dell g3-3590 bios密码

楼主(2022-01-05):
哪位大神能帮忙算一下dell g3-3590 bios密码

编号:7KXNJW2-E7A8

网友A:
为什么你不直接刷个bios解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不直接刷个bios解密???????????????

机器没过保修,不想动主板

网友:
慢慢猜  慢慢猜

网友:
应该是89757  或者123456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没过保修,不想动主板

一夹子的事儿

网友:
客户也不知道吗

网友:
有的机器用夹子刷不了的

网友:
用夹子刷个bios不就行了?

网友(2022-03-04):
神一样的操作....厉害了...

网友C:
GaaGNr4EUm8Q3LyL
kFckQ2NJxGnarMJ2

网友:
用夹子写进去  把要写的bios序列号改成原机就行

网友:
官网上下载再合成一下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D:
兄弟告诉他怎么个夹法,不夹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告诉他怎么个夹法,不夹不舒服

问问站街。。。。。。。。。。。

网友(2022-04-16):
引用 网友C:
GaaGNr4EUm8Q3LyL
kFckQ2NJxGnarMJ2

EA78有算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