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 有待机电流 无触发

楼主(2022-01-05):
取下bios电池,裸板插电,待机电流12mA左右,开关脚位(J7接口19脚)有3.3v电压,就是不触发,我是小白,还没有确定主板上哪个芯片是EC芯片,请师傅帮忙

网友A:
拿给专业的师傅修吧 别扩大故障

网友B:
看ec有没有发出高低高的powerbtn信号给桥

网友:
元器件都认不准不建议自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给专业的师傅修吧 别扩大故障

也这样想过,但毕竟是学习,先不动主板,就是想借着主板来多学习点基础知识,谢谢提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ec有没有发出高低高的powerbtn信号给桥

谢谢提点帮助,我也想测量ec芯片的powerbtn信号,可是不确定哪个是ec,也没有图纸确定哪一个脚位是powerbt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ec有没有发出高低高的powerbtn信号给桥

这是ec芯片吗

网友B:
看着是的,你看看板号是多少,我看下电路图

网友C:
你确定待机电流12mA?——或是已经触发了,不然就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待机电流12mA?——或是已经触发了,不然就是有短路。

确定有,有时13或14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的,你看看板号是多少,我看下电路图

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是的,你看看板号是多少,我看下电路图

应该是这里吧

网友:
是的,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

不客气,都是为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