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PS 15 9550 LA-C361P 诡异故障

楼主(2022-01-05):
手上有两台一摸一样的XPS 15 9550 板号 LA-361P
板子1
可以上电正常开机但是软重启之后电流卡在1.3A。换了EC和桥刷淘宝买的bios解决但是一旦在系统里更新官方最新bios问题又会重现但刷回淘宝bios问题消失。飞线了一个跑马卡发现重启后跑码到3B(Post-Memory PCH initialization is started)怀疑CPU问题。

板子2:
可以上电开机但是Win登录界面大概率黑屏掉电重启。如果屏蔽Intel集显就不会出问题。换过EC,换过CPU供电控制芯片无果。

上个星期趁有点时间把板子1和板子2的CPU对调了一下,结果每个板子都是原故障
两个板子都很干净没有掉件,进水的痕迹。

求各位大佬给点思路ORZ

网友:
一般南桥问题

网友:
SR2C4?咬咬牙,把桥也对换一下

网友:
更新: 板子2搞定了。把集显的整套供电全部都换掉然后叠多两个470钽电容

网友A:
LZ集显怎么屏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集显怎么屏蔽的

系统里禁用硬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