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哪一款万用表,比较省电,比较精准?实惠一点,100多一点

楼主(2022-01-05):
我原来用的是UT58A
                             用了九年了,还行,现在有的时候,不准了。而且二个月要换一次9V电池,感觉麻烦。
请大家帮我推荐一款,比较省电,比较精准?实惠一点,100多一点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9v层叠充电电池,比普通电池耐用多了,

网友:
我用的UT89X,电池一直开着都费电,也是4节电池用一个多月,我都是买的充电电池

网友A:
我用的是UT136B+的,说实话除了测电容好用外,其它的基本功能还没有胜利的几十元的好用,特别是打对地阻值太难受了。

网友:
一步到位61e+,海鲜市场358,更好更快更安心

网友B:
100块钱一下的都那样,测电压 电阻 没啥区别,我用的fluke97 ,大屏  可以插电源使用,测量电压带波形图,感觉还可以

网友:
这个还不错,精度也还行。也很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块钱一下的都那样,测电压 电阻 没啥区别,我用的fluke97 ,大屏  可以插电源使用,测量电压带波形图,感觉还可以

我有个飞利浦97

网友:
福禄克17B+,两年多换一次5号电池

网友:
我买了个二手179,还可以,就是二极管档和电阻档电压有点高,好在是恒流1MA,不然真怕烧芯片

网友:
在用136b+,感觉很好,用完一对电池,最少可以纯赚1000+以上,就是换个电池也值了。

网友:
18650的电池串联。用半年

网友:
福禄克测得阻止跟优利德相差很大!喔用优利德在用福禄克就蒙圈了。

网友C:
电池改成一节18650升压板升至9v,充一次电用了差不多两年了还在用。

网友D:
我是直接一补到位ut61e+

网友:
福禄克f117 用了15年左右了

网友:
少去按一次摩 直接上FLUKE

网友:
2.5V820uf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UT136B+的,说实话除了测电容好用外,其它的基本功能还没有胜利的几十元的好用,特别是打对地阻值太难受了。

赞同,UT136B+和UT58A这两块表我都有,还是最爱用UT58A,测对地阻值非常快,UT136B+就是测电源板的电容容量的纯备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改成一节18650升压板升至9v,充一次电用了差不多两年了还在用。

你不会用两个18650串联,可以用10年

网友:
福禄克45 插220V市电 不用换电池  还有个福禄克的15b

网友:
我已有两个万用表了,也想换个自动的玩玩免得老是换档位麻烦

网友(2022-03-18):
胜利 890,电池的话建议买2个充电电池,交换使用。

网友E:
UT136C+用了快两年,与136B+同系列。这是比较好的炮灰表,电压档速度快,二极管档短接也会叫,电容档据说有bug,似乎是测质量不好的390uf会乱跳。缺点也不少,表笔插孔一如既往的烂,容易接触不良。二极管档开路电压随电池电压下降而下降。拨盘定位不太好,有时会过头。

网友:
至于7106芯片的手动表,换电池嫌麻烦的。可用两节18650或者两块手机电板串联给表供电,用到出低电压警告时(大概7.0-7.2v),就可以充电了。充一次两节18650大概可用3-6个月不等。至于充电方法,用8.4V锂电池充电器或者可调电源调到8.4V,充电电流至20ma左右即可。18650大家修笔记本的有的是,挑日本牌子上好了。充满电后两节电池压差在0.05V以内的可用。最好是手机电板,自带保护板,比较安全。

网友:
,我自己改的,用的是两节拆机的松下18650,采用2串平衡充电器充电。

网友:
终极杀器上场, 。fluke出品,快,准,稳,省。官网手册里一节9V电池可用1200小时!我自己用了7-8年,只换过一次电池。

网友:
说实话,100多元的表都差不多,139+可以卡看,胜利的97可以看看,都差不都。

网友:
我用的UT39C+ ,一年换一次干电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UT136C+用了快两年,与136B+同系列。这是比较好的炮灰表,电压档速度快,二极管档短接也会叫,电容档据说有 ...

我看网传,优利德136不光电容档有BUG,二极管档也会随电池电压下降而测量跟随变量,不知你的是否有这现象

网友:
UT136B+  看来挺好的嘛!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看网传,优利德136不光电容档有BUG,二极管档也会随电池电压下降而测量跟随变量,不知你的是否有这现象

二极管档确实有电压下降问题,电容档bug没碰到过,因为电容档基本不用,怀疑电容不好直接换

网友:
海鲜市场1200左右淘个FLUKE 187 就再也不想用国产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二极管档确实有电压下降问题,电容档bug没碰到过,因为电容档基本不用,怀疑电容不好直接换

谢谢,我准备换表买136,的,看你说的情况,还是继续用我的9205

网友:
不怎么用,1,2年才换一次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准备换表买136,的,看你说的情况,还是继续用我的9205

UT136+系列二极管档电压下降问题,原因在于该档表内无稳压的缘故。解决办法是一块手机电板接一个HT7330低压差低功耗三端稳压器,再给表供电。当手机电板电压低于3.2V时,HT7330输出下降,手机电板可以充电了。该表不能直接用手机电板供电,电压不能大于3.4V。UT136+由于定位问题,是有一些BUG的,也是厂家的策略。如果完美了,会抢了优利德好多型号表的市场。

网友:
用的UT89X,感觉挺好用

网友:
福禄克反应、精准些

网友:
优利德UT61E+,建议多花点钱上个FLUKE 115C,B+系列很坑不要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直接一补到位ut61e+
e+还没e好用 二极管档升了后就费了

网友:
福禄克什么型号的比较实惠?可以在闲鱼上买吗?

网友:
61e+ 还不错
就是位多了,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