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7370 16839-1 三小时结束战斗

楼主(2022-01-05):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戴尔7370八代i5维修说是夏天进水 放到科技城修了两三个月没修好拿到我这来了 客户一说让同行修过了还修了三个月 感觉不好修报价260 客户很痛快的接受  客户走后开始维修一插恒流源直接0.356 一看这肯定是短路啊迅速拆机 版号是16839-1 插恒流源还是0.356  于是手摸大法摸到声卡芯片发烫 声卡芯片是alc3254直接拆除,此时电流0.116,看来还有故障,继续测量发现 这个二级3  5v转换芯片u4001 4PIN是5v 12 13 14P是4.几v  123p3v   8910p也是3v感觉不对 待机不可能产生二级3  5  v 于是直接更换  更换后二级3  5 v不再输出此时电流是0.029  待机感觉也正常也不正常的,但是按开关不加电,ec的各个供电我查了个边   还有lid的信号  保护隔离芯片的ACin信号也都查了  都没问题  桥的rtcrst也没问题,发现 开关触发ec   ,而ec不去触发CPU去,此时想是不是ec带程序 参与触发呢,于是找到拆机ec 论坛上说用MEC1404-NU可以代用  正好有这个ec换上后一样不触发,此时有点蒙  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 ,算了瞎测测吧 此时测到这个芯片 PU5401 3p4p输出1.8v正常而第七p却不输出pg 没有任何电压此引脚不短路,于是查此引脚看看去往何地(此时是瞎测量的情况下测到的唯一不正常的地方) 连接到这两个电阻PR5402  PR5408然而这两个电阻一个没装一个省料,用的是一个节点,节点没有断开没问题,于是继续查节点的另一端,也就是pr5408的第一端,这一端连接到了pr4030也是一个节点,节点也没问题,于是把pr4030用手术刀给他断开,然而并没有卵用 1.8v的pg还是没有产生,然后继续看PRIM_PWRGD这个信号的还去哪了也就是1.8v的pg信号的名称,打开pdf看到来了个pg的汇总 看到这瞬间领悟肯定是1D0V_S5_PWRGD这个信号导致的  也就是说肯定是应为这个1.0v电压没出来从而导致没有1.8v的pg,迅速查这个1D0V_S5_PWRGD信号来自何地, 到了这改了名字叫PWR_1D0V_PG继续追查终于找到了这个1.0v的产生芯片 经过测量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是不产生1.0v电压 也就不产生1.0v的pg,于是直接把这个芯片换掉,换掉后1.0v产生  pg正常  此时机子也就顺利亮机了 换上声卡声音完美输出   不明白的是这个机子为啥待机还产生1.0v  1.8v   这两个电压呢 得记住八代的机子待机还会产生除3v 5v  外还有这两个电压   这两个电压没有也是不会触发的   正常待机时0.009  到此完美收官   点图     pdf奉上  大哥哥们 给我加加分吧   发帖一小时也不容易谢谢

 会员45739100鑫豆2025-8-7 08:41
 会员1553909100鑫豆2025-4-8 12:18
 会员727514100鑫豆2025-3-15 10:09
 会员438631100鑫豆2025-1-17 00:48
 会员1534139100鑫豆2024-12-25 20:02

网友:
价格太低了

网友:
楼上说的是,价格太低了。不过楼主教科书式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现在新的主板 用的芯片 管子都不一样了

网友:
楼主运气好,上家没有给你做人为的故障点!

网友:
这样的问题,价格应该要收高一点吧。现在维修不好做

网友:
300系列时序待机是有1.0V 1.8V

网友:
8代机子,待机有1.0V,1.8V,3.3V,5V电压,还有楼主的价格太低了奥!

网友:
不错哦 划算的

网友:
8.9带U待机是有这两个电压的,

网友:
价格低了,楼主哪里的啊

网友:
楼主这帖看来要评精华了,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怎么也得收600

网友:
牛逼的技术啊,思路清晰

网友:
260,技术也太不值钱了

网友:
8代机子,待机有1.0V,1.8V,3.3V,5V 南桥过来产生的1.0几V的

网友: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戴尔7370八代i5维修说是夏天进水 放到科技城修了两三个月没修好拿到我这来了 客户一说让同行修过了还修了三个月 感觉不好修报价260 客户很痛快的接受  客户走后开始维修一插恒流源直接0.356 一看这肯定是短路啊迅速拆机 版号是16839-1 插恒流源还是0.356  于是手摸大法摸到声卡芯片发烫 声卡芯片是alc3254直接拆除,此时电流0.116,看来还有故障,继续测量发现 这个二级3  5v转换芯片u4001 4PIN是5v 12 13 14P是4.几v  123p3v   8910p也是3v感觉不对 待机不可能产生二级3  5  v 于是直接更换  更换后二级3  5 v不再输出此时电流是0.029  待机感觉也正常也不正常的,但是按开关不加电,ec的各个供电我查了个边   还有lid的信号  保护隔离芯片的ACin信号也都查了  都没问题  桥的rtcrst也没问题,发现 开关触发ec   ,而ec不去触发CPU去,此时想是不是ec带程序 参与触发呢,于是找到拆机ec 论坛上说用MEC1404-NU可以代用  正好有这个ec换上后一样不触发,此时有点蒙  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 ,算了瞎测测吧 此时测到这个芯片 PU5401 3p4p输出1.8v正常而第七p却不输出pg 没有任何电压此引脚不短路,于是查此引脚看看去往何地(此时是瞎测量的情况下测到的唯一不正常的地方) 连接到这两个电阻PR5402  PR5408然而这两个电阻一个没装一个省料,用的是一个节点,节点没有断开没问题,于是继续查节点的另一端,也就是pr5408的第一端,这一端连接到了pr4030也是一个节点,节点也没问题,于是把pr4030用手术刀给他断开,然而并没有卵用 1.8v的pg还是没有产生,然后继续看PRIM_PWRGD这个信号的还去哪了也就是1.8v的pg信号的名称,打开pdf看到来了个pg的汇总 看到这瞬间领悟肯定是1D0V_S5_PWRGD这个信号导致的  也就是说肯定是应为这个1.0v电压没出来从而导致没有1.8v的pg,迅速查这个1D0V_S5_PWRGD信号来自何地, 到了这改了名字叫PWR_1D0V_PG继续追查终于找到了这个1.0v的产生芯片 经过测量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是不产生1.0v电压 也就不产生1.0v的pg,于是直接把这个芯片换掉,换掉后1.0v产生  pg正常  此时机子也就顺利亮机了 换上声卡声音完美输出   不明白的是这个机子为啥待机还产生1.0v  1.8v   这两个电压呢 得记住八代的机子待机还会产生除3v 5v  外还有这两个电压   这两个电压没有也是不会触发的   正常待机时0.009  到此完美收官   点图     pdf奉上  大哥哥们 给我加加分吧   发帖一小时也不容易谢谢

 会员1088666100鑫豆2025-12-17 09:22
 会员1481419100鑫豆2025-11-11 23:55
 会员45739100鑫豆2025-8-7 08:41
 会员1553909100鑫豆2025-4-8 12:18
 会员727514100鑫豆2025-3-15 10:09

网友(2022-07-05):
现在的桥待机确实有1.8和1.0两个电压,连台板都这样。楼主报价和我这里如出一辙,价格始终拉不上去

网友:
260是有点便宜,但是买一块二手的主板才需要700米。
没有办法维修人员只能接受现实

网友(2024-08-15):
是哪里的问题?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