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5200F调不了亮度求助,板号X409FB,求点位图

楼主(2022-01-05):
华硕Y5200F调不了亮度求助,板号X409FB,亮度无法调节,系统里连调亮度的选项都不见了,按快捷键调亮度也没反应,一直最亮,有没有大神修到过,BIOS已经刷过,点位图有没有大哥提供下,论坛也没找到

网友A:
屏幕上 PWM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上 PWM改电压

这怎么改,那改了之后也没办法调节吧

网友:
PWM调光信号控制线路

网友:
奇葩的是改了亮度调节一样,换过屏一样,一直是最亮的状态,也无法调节

网友:
换EC即可  先更新BIOS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