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大佬们快进来

楼主(2022-01-05):
今天遇到一个b150主板换成b360的,换完进系统键盘和鼠标都不能用,进pe里面正常
这种怎么解决,前提是不重装系统

网友A:
PE里用天空重新打一遍驱动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里用天空重新打一遍驱动就好啦

能否具体一点,那个天空是啥子

网友A:
天空对应系统版本的万能驱动

网友:
直接解压在pe下面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空对应系统版本的万能驱动

不行啊老哥

网友:
里面有个广告程序被杀毒=杀掉了就会不完整报错,那不是病毒不要杀就可以了

网友:
被杀毒杀的不完整了,运行时杀毒会提醒你,这里面包含广告程序是否清理,你别清理就可以了

网友B:
明显下个USB 3.0就能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显下个USB 3.0就能解决

呵呵,进系统键盘鼠标都动不了,你下什么都没有用,我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
USB驱动注入吧  得在PE里注入usb3.0驱动到系统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进系统键盘鼠标都动不了,你下什么都没有用,我重新装系统了

我是说PE里面注入3.0驱动,或者如果主板带圆口,找个圆口键盘也是可以进,然后再进系统下驱动

网友:
进PE用万能驱动重新安装一遍驱动就OK了

网友:
不行 芯片不一样

网友(2022-02-15):
你应该是驱动没装好,如果网卡驱动正常,可以尝试PE下打个驱动,或者用圆孔鼠标进系统更新驱动

网友:
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