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面板坏的有人收吗

楼主(2022-01-05):
我的显示器面板坏了 有两道线  这种拆下来还有人收吗

网友:
没有,自己留着

网友A:
兄弟,留着吧,新的都没有多少钱,坏了自然也没有任何价值了。液晶设备最值钱的就是液晶屏了。

网友B(2022-06-12):
引用 网友A:
兄弟,留着吧,新的都没有多少钱,坏了自然也没有任何价值了。液晶设备最值钱的就是液晶屏了。

感谢指点 , 确实坏的不值钱我让修电脑的和几个老显示器一起拿走了太碍事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点 , 确实坏的不值钱我让修电脑的和几个老显示器一起拿走了太碍事拉

别客气,我也是实话实说,不过也确实是这样的,而且这类配件都不通用,就是强制代用也得修改电路才可以的。

网友(2022-10-01):
有的,洗黄金的人有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