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g3 LA-F611P 显卡供电短路,改集显

楼主(2022-01-05):
g3 LA-F611P  显卡供电短路,改集显,,,,断开这个感就行了,可以正常亮机

网友A:
还有这个笔记本不接电池用可调电源会掉电,

网友:
下次遇到要试一下,有的显卡烧了又不想换

网友B:
直接断开独显的供电电感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断开独显的供电电感也可以!

也可以,电感有好多个,我这种方法只断一个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笔记本不接电池用可调电源会掉电,

你可调带不起,不用电池最少8A

网友:
有集显就行没集显免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可调带不起,不用电池最少8A

你不要吓我,外星人最高可调也就4A左右

网友:
是不是断了19V供电?

网友:
这个看电路的,有的确实是断开供电电感即可!有的需要拆独显!!!!

网友:
有的电路设计得拆掉显卡芯片吧!

网友:
现在大部分都可以直接断电感用集成显卡了

网友:
5代以上CPU显卡坏断显卡供电电感就能亮

网友D:
可以改集成,但是这是游戏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吓我,外星人最高可调也就4A左右

那你一跑鲁大师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改集成,但是这是游戏本啊、、

换主板或者显卡好多客户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