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的AD线阻值是啥,对应图纸的哪个信号呀?

楼主(2022-01-05):
显存的AD线阻值是啥,对应图纸的哪个信号呀?

网友:
数据发送和接收

网友:
数据的发送与接收引脚

网友A:
内存数据的发送与接收引脚

网友:
如果笔记本维修的图纸和苹果的一样就好了,图纸带阻值。

网友:
从核心到显存脚位都是直连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数据的发送与接收引脚

对应图纸或者点位的信号是啥?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