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te10屏幕遇冷之后解锁白一下屏幕或者说有解锁声但是不亮

楼主(2022-01-05):
要么解锁时白屏下灭了,要么解锁后有解锁声,屏无反应,售后说是屏坏了,这一般是屏哪方面坏了?能修不?希望各位老师给解释下,看能不能解决了。

网友A:
这型号是 oled的。
触发不亮屏的时候,是不是开启了息屏显示?
触发概率是不是和屏幕亮度有关?屏幕亮度越低触发概率越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型号是 oled的。
触发不亮屏的时候,是不是开启了息屏显示?
触发概率是不是和屏幕亮度有关?屏幕亮度 ...

不是的,天冷屏只要不加热死活就不会亮,必须加热屏幕后再点亮会蓝屏,蓝屏时再重启下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天冷屏只要不加热死活就不会亮,必须加热屏幕后再点亮会蓝屏,蓝屏时再重启下就一切正常了

你试试把屏幕亮度手动开最高,关闭息屏显示,是否解决问题,如果能解决,那就是三星oled屏幕的瑕疵,算是通病,小米8也有类似的瑕疵。如果解决不了,我就帮不了你了。

网友:
我遇到过OPPO RENO3开熄屏显示不显,顶端显示一条线,但开屏幕显示正常的,后来加焊一个小芯片就好了,但具体那个芯片是做叫什么不知道,图纸是显示是音频,但可能是图纸有错,它是管显示的。可以查一下显示相关的元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