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Z7M

楼主(2022-01-05):
换了触摸板总成之后鼠标左右键不能用了

网友A:
换回原来的能用不?原来的能用就是换的触摸板按键问题或者排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回原来的能用不?原来的能用就是换的触摸板按键问题或者排线问题

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那你就查主板,按键的供电和到EC的时钟和数据信号

网友(2022-02-15):
键盘检查一下,看下有没有冲突

网友:
客户你好! 送店维修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