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几台荣耀20荣耀20P机

楼主(2022-01-05):
最近遇到几台荣耀20 荣耀20P机器 手机关机插充电器能开机 进系统没有充电符号 不进电 不连电脑(充电ic USB都换过) 主板都是摔得 手机灭屏没有充电电流 亮屏有0.6充电电流  这怎么解决 (这几台都是一个故障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 求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充电IC外围有摔掉件吧

网友A:
掰一掰大电感说不定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掰一掰大电感说不定有收获

这种充电问题 掰什么大电感 主板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