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板号nzm4h-7需要挂块肉才能开机!~!

楼主(2022-01-05):
今天来个老机器,联想T430, 待机0.009瞬间掉0.000,无待机。

拆机后发现这破机器整个板子都是黑胶布粘的,胶太好了 这么多年还那么粘!

都扣掉发现 有腐蚀的地方  如图:

本想着没啥大问题  腐蚀的地方处理一下  2个电容一个电阻 都换新。 心里美滋滋的!

换完以后才是恶梦的开端,  待机依旧0.000 以为是EC也腐蚀虚焊了,拆了重装。

问题依旧~~~~  也看不太懂图纸 只能这鼓捣鼓捣那鼓捣鼓捣 突然间电流上去了,0.7 1.2 1.4 亮机电流了

然后继续鼓捣  发现了   腐蚀的地方必须手指压着 才正常开机,  一共就2个电容1个电阻而已  下边焊盘很简单,都测过了,为了保险都单飞的线。
还是这样, 必须手摸着它才也可以开机,仔细缩小范围 手指不碰EC 不碰任何其余地方 就是2个电容1个电阻。锁定位置 就是这!按下去

按下去亮机   松手 掉电,  别看图中我手指那么用力,实际 手指皮肤碰上就可以亮,我只是为了拍一个亮机图才这么用力的, 绝对不是板层问题!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手摸着能开机,手拿走无待机。 有经验的各位师傅请指点指点! 如果解决问题有偿!

要是实在不行 我就切一小块瘦肉贴上,然后让客户线拿走,等过几天肉烂了 有臭味了 客户在拿来的时候 我告诉他 这里边进虫子了 !!

网友:
还是晶振和EC通信有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开机条件不满足,你的手按压时,手可以做为大电阻,可能刚好满足开机条件了,所以还是要查开机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开机条件不满足,你的手按压时,手可以做为大电阻,可能刚好满足开机条件了,所以还是要查开机条件,,

不按压的时候 无待机,待机0.009左右闪掉0.000  和短路差不多, 手摸着待机正常0.009左右

网友B:
接触不良,焊接或电阻电容不良,再换换或用放大镜仔细看看。

网友:
按时序查下去就差不多了?

网友C:
不按压无待机的时候有没有测一下通病的那两个200电阻。
具体可以看看之前这个高手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1227-1-1.html

网友:
以前修过好多这种情况 ,最后无解。。。。。。。

网友:
以前修过好多这种情况 ,。。。。。。

网友:
先挂一下32.768晶振看看

网友:
切小块猪肉上去拿哥两好表面一粘 肉臭了也让胶的味道掩盖了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  支持挂肉 这个地方就是容易进水遇到过

网友D:
建议把肉煸一下保存的时间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良,焊接或电阻电容不良,再换换或用放大镜仔细看看。

一共个件 都飞的线没啥可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把肉煸一下保存的时间长点

要是客户闻到香味了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按压无待机的时候有没有测一下通病的那两个200电阻。
具体可以看看之前这个高手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1227-1-1.html

看了,和他无关

网友:
人才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你试试“挂肉”的时候 双脚和大地尽量隔离,还能开机不,照你的描述 不像是虚焊或接触不良,挂肉应该是手指充当了导体。

网友E:
t430有图纸啊,看看这两个是干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t430有图纸啊,看看这两个是干嘛用的

不懂原理哦。哈哈哈哈   EC的65  66对应的VINT20        VCPIN25,   VINT20是不是隔离保护? 隔离没过为什么手摸还能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按压无待机的时候有没有测一下通病的那两个200电阻。
具体可以看看之前这个高手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1227-1-1.html

阅读权限200才可以看到

网友F:
这个你可以测量D57 D64这个有没有升压15v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你可以测量D57 D64这个有没有升压15v

19V 进入然后持续掉 掉到0

网友G:
修过好多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过好多这种情况

最后呢? 啥结果?  我这个应该是EC挂了    这款机器这个位置进水基本都是EC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