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刷主板BIOS,大家是带电刷还是断电刷?

楼主(2022-01-05):
带电指的是+5V待机,不是开机状态。
我刷联想的IS7XM,必须得带电才能刷。

另外,这主板是3个flash芯片,分别是8MB、2MB、1MB,分别是什么功能呢?

网友:
最好不带电,免拆刷的话需要加电

网友A:
都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嗯,,那样当然最稳妥。。我是嫌麻烦没拆。。
之前刷yoga3 pro是不拆不行。
这次的is7xm倒是刷好了。。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

网友:
我没有拆,一直断电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