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6-71-nh5e0-d02不跑码

楼主(2022-01-05):
蓝天6-71-nh5e0-d02不跑码,cpu是9代i7的HM370平台,裸板电流跑到0.6A左右,测量显卡相关供电都没出来(这个可能是跑码了之后才出来),cpu供电0.993V,VCCIO和VCCSA都正常,刷了BIOS换了桥都不行,平台复位pltrst都出来了,说明前面的pg信号啥都都正常了。怀疑cpu坏了结果换了cpu故障不变,真的是奇了怪了?cpu也只是微微发热,插不插内存都这个电流。

网友:
问题还是出在BIOS自检电路

网友A:
或者感觉U坏的,你确定你的U是好的嘛

网友:
倒查VCCCORE开启条件。

网友:
楼主你测了啥信号没有,内存上date clk看有没读取波形,有MOS管转换的,看看有没图纸,EC上可测帧周期波形啊,起码有个切入点啊,BOIS寻址到哪一步了

网友:
结合己修和评论看,bios自检没完成,二次cpu供电负载能力可能不正常,三楼的的倒查u核心供电应该试试看。

网友:
还是看看显卡供电部分.正常显卡供电是要有的

网友:
有的板子bios 不对显卡和CPU电压都没有的

网友:
这个板子显卡供电还是要有的吧,还有显存供电。

网友B:
这个板我也有一块  显卡供电可以不用管 大概在集显供电以后   你的一点跑码过程都没有吗  我的板三个bga都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我也有一块  显卡供电可以不用管 大概在集显供电以后   你的一点跑码过程都没有吗  我的板三个bga都 ...

桥和cpu都换了,电流都是0.6A不动,感觉要没招了

网友:
CPU的成本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桥和cpu都换了,电流都是0.6A不动,感觉要没招了

哈哈 我的是过了内存不出集显   三大件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我的是过了内存不出集显   三大件全换了

蓝天的板子这么难修的。。。。。

网友:
加微信吹一下

网友:
桥的问题吧,,你测下桥有发出显卡的开启吗,没有就多半是桥的问题

网友:
现在不好搞,要不硬件怀,要不数据不匹配,两难

网友:
搞定了没

网友:
桥CPU都换了,不介意再换个EC吧

网友:
这种情况么一般先从待机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感觉U坏的,你确定你的U是好的嘛

我的U和客户原机的U好坏说实话都没法确定,这也是维修的难处和无奈

网友:
从头来在一步步查找

网友:
这电流感觉还是cpu上  看看南桥吧  南桥条件和bios

网友:
就没有这种板子   可以测试 CPU   桥  显卡好坏的板子   芯片可以拿下来的哪种

网友D:
呵呵听你们说显卡供电不用管,我笑了,还什么显卡供电在CPU跑马自检之后,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们,这个板子不插内存都会有显卡供电,不然三大件干完你都修不出来,不信你看评论

网友:
RAM槽 258脚  0.6v电压  换pu4芯片

网友:
看看 U 的条件啊吧

网友:
现在维修都靠猜了吗

网友:
查一下U8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2022-02-08):
换桥   换CPU  都要刷BIOS吗?

网友:
显卡供电没有感觉不正常吧

网友:
我也修了同样一台机器  和你这个差不多 不过我这台上电电流是有跳变的, 也是测不到独显供电,仅有一次出了独显供电 电流也跳变到1.2a

网友E(2022-04-03):
修深海幽灵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电流0.7 供电都有不出复位,南桥CPU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深海幽灵也遇到同样的问题,电流0.7 供电都有不出复位,南桥CPU全换

机器没修好,我换上的cpu其实是好的,可以肯定不是cpu问题

网友(2025-04-12):
思路对着呢,确实跑完码出独立显卡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听你们说显卡供电不用管,我笑了,还什么显卡供电在CPU跑马自检之后,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们,这个板子 ...

你不要误导人家 这个是9代cpu的不是10代的 9代的要跑码之后才出显卡供电 10代的不要跑码可以出显卡供电 是你自己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