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翘边起皮了,要怎么修复?

楼主(2022-01-06):
window

网友:
直接拔掉那个金手指就可以,那个金手指要不要都不影响

网友:
这三个脚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移除坏的金手指,改12v供电电路

网友:
如果是关键脚,那就废了

网友:
搞点502粘一下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胶

网友:
看上去好像是个接地脚,不要也罢,接地脚少一个无所谓。

网友:
我会用电焊胶浸点进去,再用夹子夹上24小时。

网友:
用薄一点的美工刀空隙位置慢慢刮一刮,再用502类胶水粘上

网友:
温度不高可以搞点502粘贴就行

网友:
美观502 不美观美工刀

网友:
绿油,透明的uv胶,ab胶,502,

网友:
要么粘 要么割掉,反正前面3个脚都是12V,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说是接地。

网友:
不会弄的就直接拔了翘起来的,会弄的就绿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