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键盘怎么换啊

楼主(2022-01-06):
全是粘上去的,拆下来好办,装上去呢?

网友:
把键盘后面的盖子拆下来,键盘放里面对好位置拿烙铁烫一遍

网友:
风枪吹,慢慢撕!

网友:
塑料铆钉可以用刀片慢慢削  这样能最大程度保留铆钉 确保换新的上去可以重新焊好

网友:
烙铁把黑胶焊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