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0c花屏之弯路维修,结局大跌眼睛

楼主(2022-01-06):
接同行机器说白屏,外接正常,开机一看实际就是花屏慢慢就图像撕裂,很像屏坏的那种 ,当时就说不是显卡坏就是屏坏。由于客户说外接正常,回来就开始外接试机,发现也是外接偶尔正常,想着拆机看看先,拆开看了下是集成显卡的,心想集成的lvds是由桥控制的,莫非桥虚焊了,自此弯路开始了。用风枪吹了一下南桥,上电试机竟然内屏正常了,后来冷机反复试机多次都正常,这个同行是第一次拿来修,没往高处报,只报价180。由于在小县城量小没上bga,一直都是发到我们市里加焊,这样加焊加上运费将近90大洋没了啊。想着赚个拆机费算了。加焊好发回来裸板试下正常,装好机后居然又花了,跟刚来时故障一样,这下心情一顿糟糕,要赔钱还白忙活。心想是不是cpu或内存的关系。先换内存试了还是花,看了下客户的u是i73632qm的bga转pga的那种,一看就不顺眼,据说这种容易坏,就换了个另一个i3的上机依然花,自此排除硬件问题了,看来还是主板有问题,开始干集显电容,依然没卵用,开始不停吸烟,没有思路,*脏话*第二天开机看又正常了, 无语了,后来想是不是屏坏了,卧槽,真心不想修了,忙活下来一分钱也赚不到,拆屏咨询了一下屏都要180,卖屏的让发图片看下,妈的居然一直都正常了,急死人了,不行先装上退机吧,两端屏线插好,屏轴上好插电尼玛待机变0.3了不触发了,一边修一边骂,草,肯定是屏线被屏轴轧短路了,于是拆开屏轴螺丝再上电待机0.007正常了,触发终于出现花屏的故障了,给卖屏的发图,回复说建议换主板,无语了,现在我是连是主板还是屏坏了都不确定了,不过回想刚才动到屏线花屏了,会不会是屏线的问题呢,不管了,反正屏线上好螺丝后容易短路还是先发屏线吧,这中间无意中量了下lvds信号电压, ,发现6pin-13pin 全无电压,lvdsA8根线全有电压,拔掉屏线测依然是lvdsA组有电压而b组屋电压,这下想确定是桥坏了,给同行说主板坏了,查了下也是要180,又重新报价300,心想发个板子回来一分钱不挣算了,第一次拿来修必须弄好啊,先维持住关系再说,但是同行没说修还是不修,只好先不发主板,这时屏线也回来了,其实确定是主板问题后就有点想着把屏线退了,已经发了,二十块钱的东西,留着当飞线用算了,那到屏线真心不想试了,觉得多此一举,最后还是死马当活马医吧,换上屏线插电,卧槽居然正常显示了,惊喜的一批,回头想了下刚开始拆开c壳时,看到主板屏线是原装胶带封死的根本都没动过,客户也没拆过屏,就是正常开合笔记本也不至于把屏线弄坏啊,因此压根就没怀疑过屏线的问题,只是后来自己装的时候屏线短路了才想到发屏线的,结果到现在螺丝全装好冷机试机五六次,鲁大师跑分温度压力测试也不花,开合多次也不花,我在想难道这机器从一开始就是这根屏线的问题吗,加焊南桥之前从没拆屏轴那里螺丝,也谈不上挤压连线的问题,要是一开始是屏线的问题为啥风枪吹南桥就好了,但是目前来说确实是换了屏线最终没再花过了。上图看下吧 给同行送过去吧,希望不要再出问题。最后lvdsB模块没有电压正常吗 明白了,这个是单6的屏,只用了一组3对lvds信号加一对时钟,差点误杀了主板和屏,还是没有经验,太粗心了走了太多弯路,下次碰到花屏一定先排除屏线。

网友A:
个人愚见,像这种外接正常,内显触发性花屏,第一时间就要怀疑是屏线。
屏线没动过也是有概率出问题的。

网友B:
换屏还是原样,肯定要测屏线

网友C:
说上去就怀疑屏线的个人不赞同!除非这个屏线有明显外伤!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去动屏线,屏线自己挂的概率说实话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像这种外接正常,内显触发性花屏,第一时间就要怀疑是屏线。
屏线没动过也是有概率出问题的。

你这第一时间怀疑屏线?我也是疑问多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上去就怀疑屏线的个人不赞同!除非这个屏线有明显外伤!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去动屏线,屏线自己挂的概率说实话很低的!!!!

,所以开始我都没考虑屏线,现在换了屏线没问题,再试试吧 希望撑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屏还是原样,肯定要测屏线

老兄,你哪里看到我换屏了,要是有屏换就好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愚见,像这种外接正常,内显触发性花屏,第一时间就要怀疑是屏线。
屏线没动过也是有概率出问题的。

嗯,下次不先大动干戈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上去就怀疑屏线的个人不赞同!除非这个屏线有明显外伤!正常情况下,我们都会去动屏线,屏线自己挂的概率 ...

外接正常,内接那种样子花屏,要么屏线,或屏线卡座,要么内屏逻辑板问题。核心或主板芯片虚焊的话是不会出现那种样子花屏的,然后时好时坏无规律,冷热机不影响触发,更加排除芯片虚焊。
屏线虽然外观正常,但是我个人愚见这种花屏,和冷热机无关,不死机,只要内屏亮了就一切正常,那第一时间就排除了主板芯片部分虚焊的嫌疑,我还真是第一时间怀疑屏线和主板卡座是不是有进水接触不好。

网友D:
我只想说,屏线烧桥我遇到3次了。

网友E:
一般都准备个大概能用的宽口和窄口屏先排除屏,再屏线,再信号

网友:
只要屏这边接口一样就行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准备个大概能用的宽口和窄口屏先排除屏,再屏线,再信号

只要屏这边接口一样都是40针或30针就行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内接那种样子花屏,要么屏线,或屏线卡座,要么内屏逻辑板问题。核心或主板芯片虚焊的话是不会出现那种样子花屏的,然后时好时坏无规律,冷热机不影响触发,更加排除芯片虚焊。
屏线虽然外观正常,但是我个人愚见这种花屏,和冷热机无关,不死机,只要内屏亮了就一切正常,那第一时间就排除了主板芯片部分虚焊的嫌疑,我还真是第一时间怀疑屏线和主板卡座是不是有进水接触不好。

谢谢分享,那么核心和主板芯片虚焊一般是啥样花?有图像的那种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正常,内接那种样子花屏,要么屏线,或屏线卡座,要么内屏逻辑板问题。核心或主板芯片虚焊的话是不会出现那种样子花屏的,然后时好时坏无规律,冷热机不影响触发,更加排除芯片虚焊。
屏线虽然外观正常,但是我个人愚见这种花屏,和冷热机无关,不死机,只要内屏亮了就一切正常,那第一时间就排除了主板芯片部分虚焊的嫌疑,我还真是第一时间怀疑屏线和主板卡座是不是有进水接触不好。

这个也没发现进水  反正挺奇怪  现在怎么试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屏线烧桥我遇到3次了。

我这个运气还好哦  好险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只要屏这边接口一样都是40针或30针就行是吗

屏定义是统一的,唯一的区别就是30针和40针这一个区别,我看别人还用宽口屏插窄口线上使用

网友E:
是的,但是屏信号源得一样,要EDP都EDP,,要LVDS都得LVDS,EDP插LVDS或反过来都基本不会显示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那么核心和主板芯片虚焊一般是啥样花?有图像的那种花?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核心虚焊,或者主板芯片虚焊,表现为大致能看到桌面那种花屏,贴图花的那种,但是一定是能花着屏看到LOGO,甚至看到桌面。
像你拍照那种花,我个人认为是逻辑部分出了问题,不会是显卡核心部分出的问题,而外接正常,偶尔内屏也正常,以我的认知,凭借这点可以排除掉显卡和主板芯片虚焊,或者最后才怀疑,因为如果是虚焊,必然和温度有关,而且也不像是这种花屏,那种像屏幕坏掉完全不显示图案撕裂的花,我的认知是逻辑数字信号完全就没到屏幕。以前我修的显示器,逻辑板坏了就是和你几乎一模一样的花屏。
其实我最早怀疑的是屏线和主板卡座接触不好,可能进水什么的,我是认为该先换屏线,但是没想到居然是屏线压坏了,这概率确实极低。
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定义是统一的,唯一的区别就是30针和40针这一个区别,我看别人还用宽口屏插窄口线上使用

哦  看来是得备屏了  关键是存不到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但是屏信号源得一样,要EDP都EDP,,要LVDS都得LVDS,EDP插LVDS或反过来都基本不会显示

好  咸鱼上收不收得到碎屏但是能测试用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核心虚焊,或者主板芯片虚焊,表现为大致能看到桌面那种花屏,贴图花的那种,但是一定是能花着屏看到LOGO,甚至看到桌面。
像你拍照那种花,我个人认为是逻辑部分出了问题,不会是显卡核心部分出的问题,而外接正常,偶尔内屏也正常,以我的认知,凭借这点可以排除掉显卡和主板芯片虚焊,或者最后才怀疑,因为如果是虚焊,必然和温度有关,而且也不像是这种花屏,那种像屏幕坏掉完全不显示图案撕裂的花,我的认知是逻辑数字信号完全就没到屏幕。以前我修的显示器,逻辑板坏了就是和你几乎一模一样的花屏。
其实我最早怀疑的是屏线和主板卡座接触不好,可能进水什么的,我是认为该先换屏线,但是没想到居然是屏线压坏了,这概率确实极低。
个人意见,供参考。

师傅分析的很全面啊!你是不是经常修显示器屏逻辑板电路这块啊!这个屏线应该被我彻底压坏了  ,才导致次次都花  ,至于它原来怎么坏的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师傅分析的很全面啊!你是不是经常修显示器屏逻辑板电路这块啊!这个屏线应该被我彻底压坏了  ,才导致次 ...

见笑,我也是曾经靠维修吃饭,以前什么都修,杂而不精,2003年开始做兄弟打印机售后,FX2880一体机,后来考了网络工程师,那年电信ADSL还是电话线 512kps的“超快网速”,显示器还没得液晶的,都是CRT,那个年代的特丽珑色彩真的很巴适,我还买了套PC3000 收了一大堆40G以下的硬盘尸体修机械盘 当年还看得到昆腾大脚,后来安卓手机普及了又修手机,.........扯远了,我只是可能修的比你杂,但是没你专精,现在靠其他行业吃饭了,维修也只是当年的一种情怀了,时不时逛逛维修论坛怀怀旧,也很佩服你们继续奋斗在维修行业的同行,希望你们越做越大!

网友:
我觉得那个卖屏的才是深藏不漏的高手!

网友:
收藏一下,下次遇见秒杀,

网友:
这个思路一开始就没先排除屏和屏线,而是干桥,似乎就走了岔路,一楼一开始说就屏线应该是表达不准,相对而言后面的解释更加有根有据,基于他本人的基础和经验,直接判断屏线能说得过去。

网友:
哈哈哈,点赞学习一下

网友G:
请教楼主   主板上lvds40针的定义是一样的吗?还是各个厂商都自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笑,我也是曾经靠维修吃饭,以前什么都修,杂而不精,2003年开始做兄弟打印机售后,FX2880一体机,后来考了网络工程师,那年电信ADSL还是电话线 512kps的“超快网速”,显示器还没得液晶的,都是CRT,那个年代的特丽珑色彩真的很巴适,我还买了套PC3000 收了一大堆40G以下的硬盘尸体修机械盘 当年还看得到昆腾大脚,后来安卓手机普及了又修手机,.........扯远了,我只是可能修的比你杂,但是没你专精,现在靠其他行业吃饭了,维修也只是当年的一种情怀了,时不时逛逛维修论坛怀怀旧,也很佩服你们继续奋斗在维修行业的同行,希望你们越做越大!

向老前辈致敬啊!我也是不精,不知道哪一天都坚持不下去了,靠维修真的挣不了几个钱

网友:
这个第一感觉真不会去想屏线

网友H:
楼主理论还不行阿,不是实地学员吗?A组用了B组没。用,单6普通屏双6就是高分屏了,这是我的看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理论还不行阿,不是实地学员吗?A组用了B组没。用,单6普通屏双6就是高分屏了,这是我的看法。

中间有三年没干这个  生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   主板上lvds40针的定义是一样的吗?还是各个厂商都自定义

主板上不一样哦,我看了两个图纸不一样,评论这里我不会传图片

网友I:
维修人员不至于这么费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维修人员不至于这么费劲吧?

事实上比这还要费劲  都不想说了

网友J:
我一般都是先换屏试试,如果还不行再检测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一般都是先换屏试试,如果还不行再检测其他问题...

没有测试屏 可怜不

网友:
其实第一眼看感觉就是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