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TX760 显卡安装不上驱动(设备管理器-GTX760黄叹号)

楼主(2022-01-06):
V星GTX760(N760 TF2GD5/OC) 显卡安装不上驱动(设备管理器-显示适配器gtx760感叹号) 驱动大师,也安装不上。卸载重新从英伟达官网下载安装也不行,这是显存颗粒有问题?  有没有检测软件检测显存颗粒?我从15年开始用到现在 ,突然玩游戏打不开了黑屏死机, 重启之后就安不上显卡驱动了,重装电脑系统也不行。

有时候走到Windows 进系统界面 还有点小花屏

网友A:
个人建议你还是不要自检动手维修了,   看起来 简单 做起来一堆细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你还是不要自检动手维修了,   看起来 简单 做起来一堆细节的

哈哈  家里只有风枪和 烙铁  没有 BGA拆焊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  家里只有风枪和 烙铁  没有 BGA拆焊机

发来我给你修

网友:
风枪吹一下瞧瞧 ,不行还是找人修吧  哈哈  我就这样干的

网友:
没有就买啊!!风枪络铁头买了!BGA也必须买个啊!

网友:
自己不好弄的

网友:
论坛下载个跑显存软件测试一下

网友:
搞不懂为啥LV.13还是新人?还是老司机在水帖,逗大伙开心?

网友:
核心问题,换一个好的。

网友:
刷bios不好干核心

网友: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重刷原厂bios ,应该是bios被改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刷原厂bios ,应该是bios被改过了

我从15年开始用到现在 ,突然玩游戏打不开了黑屏死机, 重启之后就安不上显卡驱动了,重装电脑系统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刷原厂bios ,应该是bios被改过了

应该没有刷过bios   应该是原厂的

网友:
重刷原厂bios试一下吧,也许有惊喜

网友:
先看看显存再说

网友D:
玩到散热硅脂干了当然是核心虚焊了要不给今日头条里寄给人家修吧,里面搜修显卡就看到了

网友E:
必定是核心问题,虚焊或者核心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到散热硅脂干了当然是核心虚焊了要不给今日头条里寄给人家修吧,里面搜修显卡就看到了

这么大的GPU 热风枪估计加温不到。 也只有BGA焊机了。当年用过电炉子考过南桥  可以用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定是核心问题,虚焊或者核心不良

   有可能吧

网友:
A卡核心坏的多,N卡显存坏的多

网友:
测下显存。。。。。

网友:
mats 跑下吧 不是显存就是核心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找维修店修理,自己没有维修基础的话搞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