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技嘉主板修改lvds显示的edid相关资料?

楼主(2022-01-06):
有没有技嘉主板修改lvds显示的edid相关资料?搜了一圈没找到相关的

网友A:
说的再具体点,,,

网友:
原来是EDP想换LVDS高清屏?实现不了,信号只能高分转低分

网友:
芯片组不支持也没有用的

网友:
换屏技术,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的再具体点,,,

主板上有edp转lvds的芯片,配有eeprom,里面不知道是程序还是什么,怎么修改?读出来的数据里面有edid相关的数据,接lvds可以显示,但是系统的显示器信息不对(型号、尺寸、出厂日期这些),是想改里面的数据以达到正确显示屏信息的目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有edp转lvds的芯片,配有eeprom,里面不知道是程序还是什么,怎么修改?读出来的数据里面有edid相 ...

里面已经指定了屏的参数  你换什么屏它都按程序里指定的屏参数来输出显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已经指定了屏的参数  你换什么屏它都按程序里指定的屏参数来输出显示信号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明明是15.6寸的屏,接上去系统显示21.5寸了,因为这个epprom里面写好了这个分辨率屏信息,我是要改这些信息,跟真实的屏一直(厂家、型号、尺寸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已经指定了屏的参数  你换什么屏它都按程序里指定的屏参数来输出显示信号

有一个主板上是ch7511b,已经找到工具修改了。另一款主板上是rtd2136s,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