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有人遇到过吗

楼主(2022-01-06):
开机不显,不过显卡,用集显扫显存扫不了,但是集显进系统了就正常了

网友A:
独显有问题,大概率核心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有问题,大概率核心损坏

核心是好的,我接两个显示器,进系统后独显上的显示器能亮,玩游戏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有问题,大概率核心损坏

那就是屏线或屏,再就是主板屏数据电路

网友:
你没有注意电源?应该要额定450W以上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