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63V,不充电用电池不能开机。外接可以开,拔电源直接关机

楼主(2022-01-06):
接机故障为插电5A大电流,拆机测量发现隔离管PQ21短路,拆除,还有一个CPU附近的电容短路,一起拆除换上,以为搞好了,然后发现外接电源可以开机,正常使用,但是用电池就是不行。翻了大神的贴子,发现这个开盖检测电路有故障,研究了半天,也没搞出来,,毛火了直接把这个电路上的元件全部拆除。解决,大部分不充电都与这个电路的有关系

借用大神的图。

网友:
忘记说了,需要短接图上最右边那个P管

网友A:
华硕也开始搞拔电池检测了?

网友B:
这个也修到过,和楼主这个一样,好像是电池的隔离管也坏了吧,也就一颗电容短路 坏了很多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也开始搞拔电池检测了?

是这个开后盖就是D壳开盖检测,开盖断开,闭合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修到过,和楼主这个一样,好像是电池的隔离管也坏了吧,也就一颗电容短路 坏了很多地方

是的,击穿一个隔离管,然后这个开盖检测电路,也坏,懒得研究了,直接拆光,修好收钱就好了。结果很重要

网友:
五楼大师很实在,管他后盖还前盖,无用mos全拆掉,开机点亮拿钱来。

网友:
这个图纸也有吗?

网友C:
为何开盖检测电路的元件没有标识编号

网友D:
那是不是pr91的4脚要和batt+直连上

网友:
收到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何开盖检测电路的元件没有标识编号

其他大神画出来的图。我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是pr91的4脚要和batt+直连上

短接P管D S极

网友:
是不是因为有螺丝没打,电池才用不了?

网友:
明白,多谢楼主大大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是不是pr91的4脚要和batt+直连上

没错,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