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脚ic 烧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22-01-06):
HKC T7000 显示器的。这两个5脚DC/DC烧了。某宝没有找到一样型号。求各位师傅支支招 代用的也可以。留个可以用的型号

网友:
CY6i 两个5脚都是一样型号。或者CY7G

网友:
两个DC DC有没有师傅认识或者通用的

网友:
搜索关键字:ETA3409

网友:
有没有师傅知道

网友:
ETA3409同步稳压转换器

网友A:
搞不懂!电感那应该是输出!5v输入,0.6反馈,4.7EN!  输出10V?   难道是12v倒灌!??

网友:
ETA3409S2F 你不会百度吗

网友:
谢谢师傅 某宝 找到了。

网友:
谢谢师傅 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懂!电感那应该是输出!5v输入,0.6反馈,4.7EN!  输出10V?   难道是12v倒灌!??

5个引脚都没有12v接触,怎么能倒灌,哈哈,就是电压转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