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锐T45-GA-19001(NTSN1413)花屏求助!

楼主(2022-01-06):
如题!
开机内屏无显示,外接有花屏显示,已换过显卡。加焊过三合一CPU。
除内存供电1.38V外,其它基本正常。

不知是显存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网友:
内存是DDR3的?1.38V还行啊,话说你挺猛的,居然有成本换显卡换CPU。
三合一CPU,这机器带集显?

网友:
换过显卡还原故障就是显存问题,

网友:
查内存型号,是低电压版本1.35V的,内存供电应该正常。
显存的可能性大?

网友:
说得应该是独显内部的基础显示电路正常,基本显存坏了,只要核心确定好的

网友A:
如果是PM45之前的搞显卡显存,是H55之后的还是搞桥和CPU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M45之前的搞显卡显存,是H55之后的还是搞桥和CPU吧。

T45-GA-19001  2016年上市,6代U
显卡换过了,U加焊过,没效果。

网友:
还是得换CPU吧

网友:
内存排除了吗

网友:
我有 一台笔记本也是这种情况,外接花屏,内接不显示

网友:
看着像显存的事情,不过很难说。

网友:
听大师们聊维修,涨涨见识,感谢分享。

网友:
再撸个U

网友B:
显卡都撸掉了,还差个U吗,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网友:
CPU换个试试,会不会是vga线,还有屏线有问题,这个花屏像是vga线坏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是独立显卡的话感觉应该是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都撸掉了,还差个U吗,干不死,就往死里干

这年头,换个显卡能收到钱就不错了,还撸U?你查过这U多少钱吗?
要是换U,死了也白干!

网友C:
屏蔽独显测试,如果还花就是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蔽独显测试,如果还花就是
CPU

怎么个屏蔽法?
开机显示花屏时,CPU集显没是供电的,只有进系统才出供电,但一进系统,外接也无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