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73暗夜精灵笔记本,广达代工Dag35amb8e0主板不充电

楼主(2022-01-06):
一台HP Q173暗夜精灵笔记本,广达代工Dag35amb8e0主板不充电。
      客户反映电池能放电,但是不能充电。
      同时接上维修电源和电池,在打开维修电源是可以看到待机电流0.006A,随后升至0.119A,但是仅有两秒时间就又回落到0.006A。
根据此现象分析有充电动作,似乎是主板电源带不动负载而引起的自动保护,回顾以往的经验应该是充电芯片BQ24738供电输入功率不足导致的,可能是芯片的主供电限流电阻变质引起的,开机找到BQ24738芯片的主供电端20脚的保险电阻(标示220应该是20欧),测量阻值变成了400欧,显然坏了,更换后再加电实验,充电正常了。

网友:
一针见血,漂亮

网友:
分析透澈,一步搞定,确实高手。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漂亮

网友:
图纸在手  就是快

网友:
说来还是算好修的故障,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谢谢分享,加分支持。

网友:
大师秒杀了

网友:
这种还是有理论支持的

网友:
牛逼的秒杀技巧,老师傅有理论加持就是快

网友:
第一步查供电就秒杀了

网友:
牛逼的秒杀技巧,学习中

网友:
分析到位 一针见血 !钞票到手美滋滋!

网友:
充电芯片BQ24738供电输入功率不足导致

网友:
简单粗暴,的维修

网友:
Good work, realy is add value

网友:
理论加实践秒杀

网友:
这分析,精准定位!

网友:
分析精准 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