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失灵不能动,有人遇到过么。

楼主(2022-01-07):
键盘失灵不能动,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A:
模拟器里面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面不能用?

我是采集卡采集这台维修后的机器方便操作,因为自己只有一台显示器。键盘插入这台修过的主机,只能按F2进入BIOS后就失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