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t700w打印机 喷头有个旋钮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2-01-07):
自己的兄弟t700w连供打印机,喷头老是撞纸,80g都要撞,撞到纸的左侧边缘,不厉害,但是会听到时不时哒哒的撞击声,检查没发现异常。但是喷头上面有个旋钮,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用10号套筒可以拧动,但是不是像螺丝那样拧松紧,而是有刻度的调节,不知道是调解什么的。

网友:
我试了下 逆时针 顺时针 拧了2-3个刻度,测试打印,没任何变化。
希望有大师指点迷津,多谢。

网友A:
调整出墨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整出墨量的?

出墨量应该是电脑端微控制的吧,就是很奇怪不知道这个旋钮是干嘛的,又不像是螺丝拧松紧,放在很醒目的地方显然是调节什么的,就是不知道调节的什么,拧动有很明显的刻度感,刻度线距离和左边标识的对应,也就是说是上4个,下4个,中间1个 总共9个刻度调节,真想不出来是调节什么的。

网友:
我自己折腾了一天,大概知道这旋钮是干嘛用的了,大概就是调整喷头位置之类的,我本来是从上到下刻度如果是1-9的话,我出厂是6,我拧到了2,打印明显发现有线条了,回到6线条就没了,应该是调节喷头位置之类的。

网友:
调内容倾斜度的 不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