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阻的阻值,在线等,急!

楼主(2022-01-07):
万能的论坛各位大神,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万能表测量是0欧。

网友A:
这应该是个电感,色环是电感量

网友:
拿阻抗分析仪跑一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个电感,色环是电感量

专家,还八年维修,吓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家,还八年维修,吓死我了

代号而已,不要在意

网友:
用洗洁精擦了几次了 擦后挺干净透明的,。

网友:
电感这造型的,电阻不是

网友:
四色环,蓝灰红绿,6.8K±0.5%

网友:
点路上这个标识是什么开头的

网友:
根据电路板印刷字母判断零件再推段作用再来个测量好坏,在下经常做这蠢事

网友:
这个是0.16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家,还八年维修,吓死我了

这个就是电感啊,一般当保险电感用的

网友C:
电阻坏了只会阻值增大!

网友:
第一环没有黑吧,而且第三环并不像绿啊

网友: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阻坏了只会阻值增大!

有阻值减小的,只是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阻值减小的,只是很少见

但是不会小到为0啊!

网友:
先判断下这是电阻还是电感吧,看看板子上的印刷文字

网友:
楼主用入门知识把我干趴下了

网友:
电感,有很小的电阻,就当保险丝看待,只要通就正常,

网友:
看色环就不像电阻,就是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