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坑爹的联想X61外放喇叭不好使问题。

楼主(2022-01-07):
最近遇到两台联想电脑,客户说电脑喇叭没声音,我开始进系统看,给声音放大减小都外放喇叭确实没声音,我看驱动也没问题,也没禁用喇叭,后来我拆机,用万用表,黑表笔和红表笔接触喇叭插头测试通的没坏。我又开机测试用耳机能听到声音,猜测难道插耳机的插口里面铜片不弹回去导致外放喇叭不灵的?再不行就得检查板子了?突然我灵光一现,不会是我截图中的几个管声音的被客户不小心按到了,导致没声音的吧?于是我试了一下。果然在给喇叭加音量,声音出来了,好使了。

想想就想笑,联想太坑爹了,别的电脑没发现这类事,就联想这事遇两回了。

网友:
这种还是没遇到过啊

网友:
没遇过这样的

网友:
这个 的确遇到过,ThinkPad的好几款型号,都有这个问题,不清楚设计者当初怎么想的。

网友:
还是粗心了,没声音首先就应该考虑是不是音量或者驱动不正常,还有就是这个音量调节是否关闭了

网友:
估计坏了八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没有声音。按一下音量键就有了。

网友:
中西合璧混血产品

网友:
快捷键静音了

网友:
哈哈首先要测试一下键盘功能啊

网友(2022-04-01):
这样还好要不然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