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PP_GPU_SDRAM电压在手机工作状态下不断变化正常吗?

楼主(2022-01-07):
PP_GPU_SDRAM在图纸上说是0.8~1V的,但实际手机待机时PP_GPU_SDRAM几乎为0,使用中在0.25~.08V间不断快速变化,请问这是导致手机间断重启的原因吗?另外屏幕画面有点肉眼可见的略轻微的闪烁。已经更换了大电感,故障依旧。对地二极体值在400多在正常范围。看了有人说在X上这个PP_GPU_SDRAM电感虚焊会导致花屏,但我查了也加焊了证实不是虚焊。

网友A:
快速变化是有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速变化是有问题的

请问是不是稳定0.8~1V的?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不是稳定0.8~1V的?

一般电压是固定的,负载不同电源管理输出的频率不同

网友C:
gpu的是显示电路,屏幕有显示的时候才会出供电,不装屏会没有供电,它导致的重启会比较少一点,是开机不进系统重启还是进系统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gpu的是显示电路,屏幕有显示的时候才会出供电,不装屏会没有供电,它导致的重启会比较少一点,是开机不进 ...

开机了,显示中他的电压也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