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有oz26782ln的pdf

楼主(2022-01-07):
求助 谁有oz26782ln的pdf

网友:
这家的pdf很难找。凹凸科技把他的芯片pdf当宝似的。生怕别人看了就能仿制他们的芯片。
引脚定义与OZ26786是一样的。OZ26786某些图纸里面有。可以在鑫制造里全文搜索

网友:
有些芯片的引脚定义保护的太好了

网友:
OZ26782

具有HPB功能, 支持IMVP8/9的电池充电控制IC
产品简介:OZ26782是一款高度集成的SMBus Level2 2-4cell充电控制器,采用2颗高端电流采样电阻,当充电和系统供电同时进行的时候,SD78818优先满足系统供电,自动分配所有适配器剩余电流给电池充电,从而缩短充电时间。
OZ26782提供系统功率实时监测输出信号,同时也提供适配器电流和电池电流的实时监测输出。
OZ26782具有HPB功能,适配器电流优先满足系统需求,当达到输入电流限值时,电源路径管理自动将充电电流减少直到为零,如果还不能满足系统需要,HPB模式启动,电池通过HPB功能为系统提供额外的电流。
产品特性:同步Buck结构,支持Intel CPU Turbo Mode。
提供系统实时功率监测输出PSYS。
提供IMVP8/9 alert信号Prochot#。
外置TypeIII补偿,支持快速充电恢复。
SMBus灵活设定充电电流,电压,适配器电流限制及其它功能。
高精度:
· 充电电压调节范围为 ±0.5%
· 充电电流调节范围为 ±3%
· 适配器输入电流调节范围为 ±3.5%
高安全性:
· 电池过压,过流,短路等保护;
· 适配器过压保护;
· MOSFET过流保护
· 内置过温保护
支持Learning Mode
产品应用:笔记本电脑,上网本和超便携电脑等
应用图表:

没有清晰地图。

网友:
另外:用26786代换26782之后,CPU锁频(好像是0.4G还是多少忘记了),其他功能都正常。有条件可以代换测试,确定芯片坏了可以再买原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