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50ti帮忙看一下那个显存坏的。

楼主(2022-01-07):
大神看一下是不是31和显存坏的。刚买的软件。还没弄明白。

网友A:
这个有时测的也不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时测的也不准确

是不是31那个有问题
是那个

网友:
按上面2个图对比,应该是4坏了

网友:
搞定了,就是第四个4显存。

网友(2022-06-19):
它应该是数字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