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维修检查的思路 华硕MAXIMUS VII HERO

楼主(2022-01-07):
主板是  华硕MAXIMUS VII HERO。CPU用G1820 内存为单条4G的时候一切正常。  改上4790K+4条8G后,一般能正常进系统。但会在进系统后不定时的掉电重启,某一次CPU FPU烤机能跑40分钟,但点开网页看视频就掉电重启。请问这个现象要从何查起啊

网友A:
查下CPU针有没弯针。EPU左边有没有撞件。副芯片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B:
有可能U或BIOS有问题、

网友:
不定时掉电最麻烦啦,上波波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下CPU针有没弯针。EPU左边有没有撞件。副芯片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我仔细查了下CPU没弯针,BIOS也重新刷了。换上G1800一切正常,但是4790K还是 运行时会掉电重启。这一般是触发了什么保护机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仔细查了下CPU没弯针,BIOS也重新刷了。换上G1800一切正常,但是4790K还是 运行时会掉电重启。这一般是 ...

这比较复杂了,我修过挑U,换CPU座子或挑针脚和epu副供电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比较复杂了,我修过挑U,换CPU座子或挑针脚和epu副供电芯片。

一般有没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有没可能是CPU的问题?

有可能的,有好板可以测试下。你有技嘉的点位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的,有好板可以测试下。你有技嘉的点位图吗

这个倒真没有。我又换了个1231v3 然后也是CPU、FPU压力测试掉电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U或BIOS有问题、

我更新BIOS后  又换了个1231v3 然后也是CPU、FPU压力测试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更新BIOS后  又换了个1231v3 然后也是CPU、FPU压力测试掉电重启

那你就上官网上搜一下这个主板具体支持的CPU型号包含这个不,有可能微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