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颗粒代换问题

楼主(2022-01-07):
显卡颗粒k4g80325fb.h25代换k4g80325fb.h25会不会亮机 需不需要刷bios?有试过的吗。为什么我换了还是报错这不是要去干核心?

网友:
因没h25的颗粒代换了一颗h28的上去还是原故障这一颗。颗粒报错灰屏

网友A:
把显存拆了后对显存脚点打值没有?如果阻值都正常,那就是核心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存拆了后对显存脚点打值没有?如果阻值都正常,那就是核心挂了

颗粒脚位。我不知道多少对地正常。有图参考嘛谢谢

网友B:
标题写错了 是h25代换了h2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题写错了 是h25代换了h28

25  28代换没问题的

网友:
前面那个型号和后面那个型号有区别嘛?你把主板上其他地方的换过来试试,有可能你买这个是坏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只是颗粒体质  频率不一样

网友:
你可以把h28和另外一颗不报错的互换一下位置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
一个通道的频率最好是一样的

网友:
HC25是8.0速率,HC28是7.0速率。

网友:
建议换统一的

网友:
我换过三星的,尾号不一样可以带换,前面不一样不可以带换

网友:
一般都是同型号代换吧。。。实在不行用参数更高的代换,

网友:
换显存中间一定要先打点, 确定是否核心问题啊,

这两种显存代换跑mats测试应该是可以的,但亮机装驱动实际运行就不一定了。所以还是不行

网友:
看看我的rx580的 。型号不一样,更换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