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音响维修

楼主(2022-01-07):
客户拿来一个小音响,做工挺好,拆了半天才拆开。故障描述,无声音。拆开发现电池没有电了。但是客户描述是用着用着突然间不响的,所以怀疑主板也有问题。看主板果然有一个双mos管有烧的痕迹。测量也是短路了,经查,这个管是保护电池的。正是因为它造成电池损坏(电池保护板也坏了)。换上一个好的,把电池保护板去掉,直连主板。上充电器,充电正常,维修结束。想下载东西没有分了,发帖主要是挣分。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图号大,参考了

网友:
锂电池还是要串联一个保护板哦,TP4056,或者拆手机电池的保护板都行,或者直接用手机电池也行,手机电池自带保护板的,没得保护板你直接上主板,主板是没得截流功能的,万一客户充通宵的电,电池会过充发热起火的。

网友A:
这年头小东西都是直接换了没啥修的必要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年头小东西都是直接换了没啥修的必要了都

山水的音响,50块,也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