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60M-PLUS开机错

楼主(2022-01-07):
华硕B460M-PLUS开机错,按F1进Bios设置从M.2硬盘启动,按F10,保存后,可进系统,有时需要重复此动作,才能进系统,进系统后使用一切正常,但关机后,下次开机,还是同样报错。请教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升级一下bios

网友:
那串乱码是啥东东,BIOS有错误了升级下试试

网友:
感谢两位大师指点,不知道那串乱码,已经升级了最新版的BIOS,暂时没出现那个问题,不知道后面怎么样。

网友:
升级BIOS后,并没有解决,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换硬盘试试

网友:
以前B85的,是IO旁边的贴片电阻
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一样,还没有走过这款

网友:
换个BIOS芯片,重刷BIOS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