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4开机报错

楼主(2022-01-07):
开机报错,付费求助

网友:
刷官网分离的bios  试过没   还是不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一般都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英文都提示BIOS了!

网友:
怎么解决。刷BIOS?/ 还是其他故障

网友:
我刚升级了一台华硕B460,这个是让你从惠普官网下载一个BIOS,解压后得到一个可升级文件,放在U盘里,然后用这个U盘升级本机的BIOS

网友:
bios吧 这个。。。。

网友:
英文意思主板BIOS出现故障,找一台一样的机器备份或下载做一个BIOS写入盘恢复. 找个BIOS写一下就OK了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还是BIOS,哈哈哈

网友:
就是bios问题   得刷官网的

网友B:
一看提问就知道不是做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提问就知道不是做维修的

确实,很多不懂得地方要向大家请教

网友:
在群里跟你说bios问题了   你又不信

网友:
刷个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