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c-f120-mt 4代内在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2-01-07):
tpc-f120-mt   BIOS       内存断线导致无CPU供电,4代内存已经搞不 懂是先出CPU供电,还是先出复位了,还是要有内存供电才出CPU供电

网友:
4代内存的没修过,不过按以往其它系列的芯片组 应该是先出内存吧

网友(2022-07-04):
4代内存问题我都有4台没修好了,2个amd的 ,2个Intel的。都是没有内存复位,供电都正常,都是不读smbus,换了南桥还是一样,AMD就一个cpu

网友(2023-01-07):
楼主开玩笑了,我还真的以为是内存断线呢!!原来是内存SPD供电线路,因为这条线不仅仅是给内存SPD供电,它烧断了自然会引起无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