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谁知道epson L3153这里怎么安装?

楼主(2022-01-07):
谁知道画圈的地方。供墨软管和上面的塑料片是如何连接的。。自己散开了。装不回去。。

网友:
塑料扣互相咬合的

网友:
就是有一个卡扣,一塞就可以了。

网友:
用胶布一沾完事

网友(2022-08-12):
这样的,能看清楚吗

网友(2022-11-09):
一个卡扣,一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