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戴尔7040mt

楼主(2022-01-07):
板号:WCMG4  rev:a00
奇葩的问题,原本是个7代i7的CPU,装上触发马上掉电,更换了一个I3的能点亮正常使用,
Bois和CPU供电芯片都换过试了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用i3凑活,普通使用没区别

网友:
品牌机锁微码的,想升级得改BIOS微码,还不一定能成,有些是靠主板上某个信号锁的

网友(2024-05-30):
有没有可能是微码不支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