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SE2216HV不通电

楼主(2022-01-07):
同行送修22寸,戴尔SE2216HV,偶然可以通电,偶尔不通电,电源板电压均匀5V.3.5V,后查发现是驱动板芯片虚焊

网友:
显示器的不带散热温度老高是容易虚

网友:
戴尔驱动板3.3V转换芯片易损坏

网友(2022-06-21):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的毛病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

网友:
这个小芯片加个散热会更好一点,不过客人用就别加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最好还是加个散热吧   这样比较好